[求助] 版图新手求助skill问题

楼主(2014-04-01):
我是一个没有写过任何代码的版图新人,因为要对工艺的一个器件做改变,要把它做成一个cell进行识别,写了下面的这段代码,如果你有skill方面的经验,希望你能帮我看看这段代码。谢谢你。

目标:我希望得到如图所示的这样的一个电路

实际:我写的代码实现的电路,与目标差了pin,不知是我的代码哪里没有写好????

pcellId=pcDefinePCell(
        list(ddGetObj("test_sj") "rm4_test" "schematic" "schematic")
        ;----------------------------------------------------------------
        ; Code itself
        ;----------------------------------------------------------------
        let(( cv  master masterl instId instIdl netH  netL
             )
        cv = pcCellView
        ;----------------------------------------------------------------
        ; open master cell view
        ;----------------------------------------------------------------
        master = dbOpenCellViewByType( "test_sj" "rm4" "symbol" nil "r" )
        masterl = dbOpenCellViewByType( "test_sj" "rm4" "symbol" nil "r" )
        ;----------------------------------------------------------------
        ; create the nets
        ;----------------------------------------------------------------
        netH=dbMakeNet(cv "VCC")
        netL=dbMakeNet(cv "VEE")
        ;----------------------------------------------------------------
        ; create the terminals
        ;----------------------------------------------------------------
        dbCreateTerm(netH netH~>name "inputOutput")
        dbCreateTerm(netL netL~>name "inputOutput")
        ;----------------------------------------------------------------
        ; create the instance of rm4
        ;----------------------------------------------------------------
        instId = dbCreateInst(cv master "I0" 0:0 "R0" )
        instIdl = dbCreateInst(cv masterl "I1" 0.8:0 "R0" )
        ;----------------------------------------------------------------
        ; Connect it up
        ;----------------------------------------------------------------
        dbCreateConnByName(netH instId "plus");
        dbCreateConnByName(netL instIdl "minus");
        ;----------------------------------------------------------------
        ; creat the wire
        ;----------------------------------------------------------------
        schCreateWire( cv "draw" "full" list(0:0 0.8:0) 0.0625 0.0625 0.0 )
        schCreateWire( cv "draw" "full" list(0:0 -0.4:0) 0.0625 0.0625 0.0
                     )
        schCreateWire( cv "draw" "full" list(1.2:0 1.8:0) 0.0625 0.0625 0.0
                     )

        ;----------------------------------------------------------------
        ; creat the pin
        ;----------------------------------------------------------------
        schCreatePin( cv master "netH" "inputoutput" nil -0.6:-0.4 "R0"  )
        schCreatePin( cv masterl "netL" "inputoutput" nil 1.8:2.0 "R0"  )

        dbClose( master )
        dbClose( masterl )
        t
        ) ; let
    )
    dbSave(pcellId)
    dbClose(pcellId)

网友:
dbOpenCellViewByType( "test_sj" "rm4" "symbol" nil "r" )

你这个lib:test_sj  cell:rm4  view:symbol建好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好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问题出在这一句上
   schCreatePin( cv master "netH" "inputoutput" nil -0.6:-0.4 "R0"  )
   你仔细检查一下symbol建得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我检查过了哦,symbol是对的

    这句话schcreatpin应该怎么写才可以呢?我把这句话引掉后,得到的结果跟没有引掉是一样的,所以说这句话应该是我写的不对,没有被编译出来,不知道该怎么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写的 rm4 的symbol的代码哦.

;;; define the symbol of rm4

pcellId=pcDefinePCell(

list(ddGetObj("test_sj") "rm4" "symbol" "schematicSymbol")

;----------------------------------------------------------------

; Formal parameters

;----------------------------------------------------------------

(

(buswidth 6)

(busvalue 0)

)

let(( cv

figH figL
hp ps pl bw lh

pxc plus minus)

cv = pcCellView

;----------------------------------------------------------------

; Various dimensions

;----------------------------------------------------------------

; half pin size

hp=0.025

; pin spacing

ps=0.125

; pin length

pl=0.05
;0.250

; box width

bw=0.3
;1.4375

; label height

lh=0.0625

; param label x coord

pxc= 0.5

;----------------------------------------------------------------

; create the shapes - first the pins

;----------------------------------------------------------------

figH = dbCreateRect(cv list("pin" "drawing") list(-hp:-hp hp:hp))

figL = dbCreateRect(cv list("pin" "drawing") list(2*pl+bw-hp:-hp 2*pl+bw+hp:hp) )

;----------------------------------------------------------------

; create the Lines

;----------------------------------------------------------------

dbCreateLine(cv list("device" "drawing") list(0:0 pl:0))

dbCreateLine(cv list("device" "drawing") list(pl:0 2*pl:2*pl))

dbCreateLine(cv list("device" "drawing") list(2*pl:2*pl 3*pl:-2*pl))

dbCreateLine(cv list("device" "drawing") list(3*pl:-2*pl 5*pl:2*pl))

dbCreateLine(cv list("device" "drawing") list(5*pl:2*pl 6*pl:-2*pl))

dbCreateLine(cv list("device" "drawing") list(6*pl:-2*pl 7*pl:0))

dbCreateLine(cv list("device" "drawing") list(pl+bw:0 2*pl+bw:0))

;---------------------------------------------------------------

; Then the boxes

;----------------------------------------------------------------

dbCreateRect(cv list("instance" "drawing") list(0:-1*ps 2*pl+bw:ps))

;---------------------------------------------------------------

; creat the nets

;----------------------------------------------------------------

plus=dbMakeNet(cv "plus")

minus=dbMakeNet(cv "minus")

;---------------------------------------------------------------

; creat the terminals

;----------------------------------------------------------------

dbCreateTerm(plus plus~>name "inputOutput")

dbCreateTerm(minus minus~>name "inputOutput")

;---------------------------------------------------------------

; creat the pins

;----------------------------------------------------------------

dbCreatePin(plus figH)

dbCreatePin(minus figL)

;----------------------------------------------------------------

; Put some labels

;----------------------------------------------------------------

label=dbCreateLabel(cv list("annotate" "drawing")
0.4:0.2

"cdsParam(3)" "centerRight" "R0" "stick" lh)

label~>labelType="ILLabel"

label=dbCreateLabel(cv list("annotate" "drawing")
0.4:0.3

"cdsParam(2)" "centerRight" "R0" "stick" lh)

label~>labelType="ILLabel"

label=dbCreateLabel(cv list("annotate" "drawing")
0.4:0.4

"cdsParam(1)" "centerRight" "R0" "stick" lh)

label~>labelType="ILLabel"

)

) ; let

dbSave(pcellId)

dbClose(pcellId)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看不出来哪有问题,我只写过layout的pcell。你可以在load程序的时候看一下CIW窗口有没有错误或者警告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判断一下哪里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6-12-15):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在做版图pcell的时候CIW窗口报错:*Error* eval:unbound variable - pcCellView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们这些版图工程师都会skill啊?看得我好惭愧。。。。

网友(2017-03-18):
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2017-08-0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18-09-12):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如果写的PCell在Assura LVS检查时,会报这些文件语句比如pcDefinePcell函数出错,但是在virtuoso或者版图都可以正常调用这些Pcell。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0-11-12):
会写skill的layout,十分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