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fix某个path,不让修改timing?[已解决]

楼主(2014-04-01):
请教各位:
   我有几条path修完setup后,再修hold时,发现又多出之前的setup.如何才能修完seup固定住,不让修hold时动到这些path?谢谢.

网友:
如果你是手动修hold,那么你肯定知道哪些path不能动,修hold的时候就不要动它。假如你是用工具之类的修,那么你可以把这条net设置为dont_touch : set_dont_touch [get_nets xxx]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