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P是一种封装形式吗?和DFN是否矛盾?

楼主(2014-04-01):
对封装不太了解,接触一个项目,想把两个芯片封装在一个package里,这种形式就是MCP吧,至于package用的是什么是可以选择的,像DIP,QFP,DFN选哪个都可以,是这样的吗?还是MCP就已经决定封装形式了?

网友:
MCP是指多芯片封装,相对过去的单芯片封装而言。如果是多芯片封装,多半会有很多的布线,如果用leadframe作为基材,会导致无法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布线不复杂的话,有没有可能用leadframe,从而可以用更多的封装形式,比如DFN?芯片就是一个锂电池保护芯片外加两个MOS管,国内有哪些厂家能做这样的封装您有了解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的芯片连线简单且没有跨线,可以直连。国内可询问华天,长电,比较有代表性。问题在于量小了他们不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有了解了。

网友:
看你的需求应该不属于MCP,只是简单的把几个芯片封装到一起,一般的封装厂应该都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样的要求。

网友:
只是上图的设计,DFN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2014-06-09):
两层的叠die设计,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