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管本征增益的仿真

楼主(2014-04-01):
为了提取工艺参数进行后续电路设计,现在必须提取gm/gds这个参数,也就是MOS管的本征增益。要求是在一个固定的Vds下扫描Vgs值,得出gm/gds随Vgs的变化曲线,这个仿真电路应该怎么搭?主要是在Cadence下怎么得出gm和gds随Vgs的变化关系。那位仁兄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直流仿真,用参数扫描的方法,gm的值可以通过calculator下的info选项卡里面的op获得,详细参考使用手册 。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4-07-11):
op 那个管子,出来一个list,里头怎么没有gm?vds vgs vth 什么的都有,哪个是gm?

网友:
gm在上面了,仔细看一下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