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sim安装问题

楼主(2014-04-01):
安装在centos5.5 上的mmsim考到centos 4.8下,设好环境变量以后,在terminal执行spectre -V,提示: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难倒是这两个版本的 系统编译文件的方式不兼容?请教高手!

楼主:
已解决~~原因如下:软件安装包里的一些link失效,导致软件命令找不到对应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
Hi univerw:

Thanks for your solution.

mp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