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如何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楼主(2014-04-01):
导入SDC文件后提示错误

导入SDC文件后提示错误

导入SDC文件后提示错误,
这个要怎么定义成唯一的库呢

网友:
你定义lib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你用list_libs check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list_libs后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两个路径下有相同的library.所以也印证了你的lib定义不是唯一的。其实它的message写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