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封装问题

楼主(2014-04-01):
请问:有没有一种封装是8个管脚的,封装底部有个盘是接地的?这种封装名字叫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QFN啊

网友(2014-05-12):
有很多可以做到如DFN,

网友A:
很多封装都可以, SOP8 EP, MSOP8 EP, DFN/QFN 各种尺寸带散热片,关键要看你的芯片大小,打线要求等。。这么找封装很困难的, 有需要我可以帮忙看看。。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A:
很多封装都可以, SOP8 EP, MSOP8 EP, DFN/QFN 各种尺寸带散热片,关键要看你的芯片大小,打线要求等。。这 ...

学习

网友:
ESOP, DFN,QFN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