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Arria II XAUI core使用问题

楼主(2014-04-01):
目标器件:Altera EP2AGX125EF35I3应        用:两个FPGA之间通过XAUI接口通讯,传送10GE数据。
问        题:FPGA1通过XAUI接口xgmii_tx_dc[71:0]发送的数据到FPGA2的XAUI 接口后,xgmii_rx_dc[71:0]出现byte序反转。比如发送Local Fault (0x0707_0707_0100_009C),xgmii_rx_dc[71:0]的数据表现为xgmii_rxd=0x9C00_0100_0707_0707,xgmii_rxc=0x8F,字节序反转了。

请教下用过Altera XAUI core的童鞋,帮忙分析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知道的朋友还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
检查CORE生成的配置  以及FPGA输入输出的管脚定义

网友:
偶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