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 宏

楼主(2014-04-01):
怎么将设计保存成宏,然后顶层调用宏? 在线等,谢谢各位

楼主:
各位大神给指导下吧,谢谢啦

网友:
估计LZ所说的宏是指模块设计(Hierarchical Models)吧?
1年前做过一次,印象中是这样的:
※ 如果有错误请各位指点

1. 如果该模块与TOP内其他模块,单元没有时序等等的关联的话
   → 保存并创建 fram view (create_macro_fram),之后在TOP调用。

2. 如果在TOP要考虑与其他模块的时序等等的关联的话
   → 保存并创建 ilm view (create_ilm)
     →  创建 fram view (create_macro_fram)

p.s.
※1 具体流程请参考icc的ug,各个命令的选项也确认后再使用。
※2 还有一种block abstraction model,没使用过,请楼下补充。
※3 当然,模块设计完成后要提取vnet,DEF等等库文件备用。
※4 在验证流程中要格外注意。
   → 比如: 用Star进行RC提取时,假设使用milkway flow,SKIP_CELL的设定是否合理注意检查。
   → 比如: 用Formality进行等价性验证时,假设整个设计使用了UPF对模块的电源进行了定义,
           由于模块的Vnet中不包含电源信息会导致Error等等要注意检查。

网友:
Block abstraction 跟ILM的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没有单独的view ,你只需要使用create_block_abstraction 和 set_top_implementation_options -block_references 调用。从2013.12 开始将不再支持ILM。

想要调用普通的block,只需要把生成好的block类似macro一样制定到mw reference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