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后的面积与驱动比较

楼主(2014-04-01):
写了两段小RTL代码,想用DC比较下面积。用的SMIC的库,总共100来个cell,对时序要求也不严格,几十M就行。
可是结果发现里面用到的驱动大的cell,比如X8M,X32M啥的,但是好像一般DC综合出来的很少用这么大驱动的。都是用XM,X2M啥的。

总共没几个cell,驱动大的cell比驱动小的会大好几倍,看报告看不出两端代码综合出来的面积可比性。

求助:DC根据什么来选择驱动大的还是小的cell?
         怎么让不用这么大驱动的cell?
         一段小的RTL代码怎么比较面积,排除驱动的影响,只考虑逻辑?

网友:
If you don't have the area constraint it will be constrained by create_clock stat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