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版图求助

楼主(2014-04-01):
刚学画版图,直接调用的TSMC库里的layout,画了一部分进行DRC检查,提示错误:

NWELLLi{@NWELLi shapes with acute angles between line segments are not allowed. OFFGRID NWELL 5 }

查了一下没找到原因,而且在 Create Multipart Path 工具中 ,MPP Template 后面的选项只有New 这一个,为什么呢?

在只放置一个PNOS管的情况下,同样出现上述问题,另外还提示下述问题:

ODi(@ODi shapes with acute angles between line segments are not allowed.  OFFGRID OD 5}
POLYGi(@POLYGi  shapes with acute angles between line segments are not allowed.  OFFGRID POLYGi 5}
PIMPi(@PIMPi  shapes with acute angles between line segments are not allowed.  OFFGRID PIMPi 5}

还有这种错误就不一一写出来了,感觉是提示整个PMOS画的都有问题,但是那是库里的元件啊,

不知道哪位朋友见过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楼主:

    DRC规则文件是从.../TSMC/pdk/Calibre/drc 中把Calibre文件考到自己的工程文件下,Rules file 选择的就是Calibre/drc中的calibre.drc

会不会是DRC规则文件本身的错误呢?求解。。。

网友:
看來是grid 不在 0.005um 的倍數

网友:
1、感觉您在放置PMOS时,格点设置不正确,可从设计规则中查找相应的格点设置
2、 Multipart Path  一般都是不存在的,需要自己建立 Multipart Path

网友:
回复 楼主:

     acute angles=锐角

请不要在NWELL上画锐角,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问题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 为了移动方便,就把格点设置成了0.001,太小了,设置成0.005就好了。

网友:
真是恭喜了
通常design rule 會有最小grid,
按照其倍數來做就OK

网友:
斜线导致offgr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