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Quark SOC 和ATOM 差異多大??

楼主(2014-04-01):
Intel Quark SOC 和ATOM 差異多大?

Today Intel is announcing a microcontroller board based on the Quark X1000 SoC called Galileo. The Quark implementation on the board is a single-core running at 400MHz (single speed, there’s no speedstep equivalent here). There’s a 16KB L1 cache and 512KB on-die embedded SRAM.

=> 那如使用 以前 80288   embedded_486 SOC 比
或是 MEDIA GX SOC 比會差異多少?

网友:
How to compare at both processor? What directions do you want to compare?

楼主:
1. quark CPU 是否還 x86 base ?
2. quark 性能

ATOM 都可以和 core I5 I7  比, 也可以和 Android ARM CPU .
應該說想知道當 Intel 把x86 e931 quark . 耗電變低
但是 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