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4-01):
请问在original的netlist里面,某个buffer后面有好多loading,等做完place_opt和psynopt之后,发现该buffer的loading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多loading是指high fanout吗? place_opt 和psynopt都可以AHFS (auto high fanout synthesis)
除去被标记成ideal的clock network ,其他诸如reset,scan_en的high fanout net都会被优化点。不过在2013.12以后 优化不再考虑fanout, 需要变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袄,这样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