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AR ADC 测试三次,五次谐波比较大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4-04-01):
设计的一个SAR ADC ,测试中发现三次,五次谐波比较大,大概的原因能是哪些了?请各位达人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等待高人指点.....................还有请问楼主,神马是一次谐波?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不小心打错了,是三次,五次,已经修改了。

网友:
采样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不对称,其他原因也很多。

网友:
门外汉问个和这个问题不太相干的问题,现在SAR的频率最大做到多少了?用点几的工艺?

网友:
什么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bit 200ks/s

网友(2015-03-18):
求赐教,遇到类似的问题,10bit,100MSPS,无采保,3.5B首级,3,5,7次谐波明显,幅度基本相同。

网友:
主要是dac电容阵列的匹配,包括对应bit位的开关管,你可以前仿真时故意加入电容的mismatch,就可以看到这个了。
    但如果电容阵列已经match很好,可能就是开关管的size是否符合bit位对应的权重。 开关管的电荷转移都会影响最后的电容充放电。

网友C(2015-04-30):
哈哈!先测试INL 如果INL不好那么奇数次谐波是由于电容高低位匹配引起! 如果INL很好那么,奇数次谐波是由于采样电路的线性度不好的原因;  至于3次还是5次贡献的比较多,取决于你的非线性(a+a1x^1 + a2^2 + a3x^3 + a4x^4 +a5x^5) 中a3 和 a5的比值!

网友(2015-07-09):
回复 网友A:

头像真漂亮!

网友:
与THD值有关,产生和谐失真,有奇数次谐波,你查下相关论文,有说谐波问题

网友(2017-12-07):
请教SAR ADC 测试三次,五次谐波比较大的原因分析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C:
哈哈!先测试INL 如果INL不好那么奇数次谐波是由于电容高低位匹配引起! 如果INL很好那么,奇数次谐波是由 ...

您好,电容失配带来的谐波失真一般前仿真看不出来吧,那么这个时候出现的谐波就主要是由采样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