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中版图如何实现涨缩?

楼主(2014-04-02):
cadence中版图如何实现涨缩?
一个TOP-cell内,想把某一层或几层涨缩下,如何实现,需要保持内部cell的结构!而不能打平。
打平涨缩可以用dracula。

网友:
查svrf文档,用size layer by可以实现.

网友:
svrf文档是calibre中的!而且calibre的东西,搞出来,cell的结构会变掉些的。

网友:
可以通过DIVA实现size layer

楼主:
diva,先试试看。

网友:
EDIT->generation->LAYER1 GRUOP BY xx LAYER2

网友(2014-05-23):
回复 网友A:

    谁说calibre搞出来就一定会变掉,层次依然是有的。只是label保不住了。

网友:
要保持cell结构,需要写个skill
我们公司有类似的skill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IC514的话,可以直接放大,缩小,
IC61以后的可以streamin的到新的lib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