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图,逻辑分析仪得到的ADC转换结果FFT后竟然看到了了采样频率的谐波分量!!

楼主(2014-04-02):
对ADC进行测试
输入1.106KHz的正弦信号,采样时钟66.7KHz,用逻辑分析仪保存ADC的转换结果,对数据进行FFT计算得到下面的频谱,在进行IFFT,得到时域波形。结果如图。
请问是否是因为逻辑分析仪保存数据时对ADC的转换结果也进行了采样才这样的。谢谢指点.............
谢谢指点...........

网友:
抓点太密了,把glitch都抓进来了,逻辑分析仪用66.7kHz抓数据即可,频谱0-33kHz,奈奎斯特频率

网友:
逻辑分析仪的clk给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clk没给,直接采的ADC的输出.......正确做法应该是不是在ADC的转换结束信号来的时候逻辑分析仪保存一次数据??还是用采样时钟作为逻辑分析仪的触发时钟?逻辑分析仪是别的学校借用的,他们负责操作,我没用过逻辑分析仪,许多功能不了解......逻辑分析仪可以用这种触发的方式吧,就是每个转换结束信号来的时候保存一次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应该是这个原因,逻辑分析仪采样太快保存了很多重复的点

网友:
1. 每个AD采样周期采一个点;
2. fin=fclk/2^N*(2k+1), 比如你用的N=10,2k+1=17;
3. 至少连续采2^N个点,做2^N点加窗DFT;
4. 如果可能,尽量多采点,使用welch's method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复1.你说的每个AD采样周期采一个点就是指的逻辑分析仪每一次ADC转换结束后保存一个数据吧。我也是这样想的,之前没用过逻辑分析仪所以不了解它保存的数据时是怎么样的。所以下次测试时会这样做的。
2.你只的是采用相关采样吧。如果按照相关采样,那么是不是第3个加窗函数可以省去了。因为加窗是为了避免频谱泄露,而采用相关采样不存在频谱泄露问题吧??请教加窗函数时,窗函数的类型是如何选择的,窗函数的宽度怎么选择,因为窗函数选的不好会造成频谱的恶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来求帮助的
弱问lz用的什么逻辑分析仪。。。我用了一个USBee AX-PRO,只能存成ulb文件,这个文件都不知道怎么打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能说一句: 呵呵

网友(2014-06-09):
回复 楼主:

    请问能看看代码吗?

网友(2015-07-08):
回复 楼主:

用AD的同步时钟去采数字码

网友(2015-08-13):
回复 楼主:

   美女  能看看你的FFT代码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