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用过TI的TPS63700,为啥芯片输出的参考电压只有200mv

楼主(2014-04-02):
有谁用过TI的TPS63700,为啥芯片输出的参考电压只有200mv,不解,是芯片本身出问题了还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1# ganliqin912   急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2019-09-29):
这个内部VREF电路做的不太好,外部VREF端必须得挂220nF电容,否则会振荡。所以得到的值会低于标称的1.2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