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选择问题

楼主(2014-04-02):
输入电压5V~24V,芯片内部有一个LDO,把电源电压降低到2.1V。现在用2.1V的电源,要做一个-3dB带宽要>=50MHz,DC GAIN=40dB左右的运放,用点几的BCD工艺可以实现???用MOS管还是BJT比较容易实现?

谢谢先!

网友:
dc gain>40dB, -3dB bandwidth>50MHz ---> unit gain bandwidth>5GHz
要找一个这样的工艺估计够呛吧
关键是5V~24V,还是要高压工艺才能tolerate,或者是1um,2um的工艺

网友:
0.25的bcd试试?
5v的输入,为啥LDO一定要降到2.1?提高的3.3可能会容易些。。

网友:
确定-3dB为50MHz,有点搞笑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去。。我居然没仔细看。。。楼主要5G的GBW想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26MHz的频率点直流增益不能变化,考虑工艺的偏差,那我的-3dB带宽应该放在哪个频率点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所以我考虑有没有这样的工艺,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只能改参数了,先上来咨询下高人。不行的话我只能把直流增益给降低了。。。20dB的话,GBW=500MHz,有可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数随着工艺会变化的,工艺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改参数嘛。5GHz好像是太大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做的是什么?总线接口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26M的微弱信号放大器,增益太小的后级不好处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做个GBW 300MHz 60dB,闭环放大10倍两级级联,也比你那个5G GBW的靠谱一点。。。何况你干嘛要用开环增益,随工艺漂移那么大,对微弱信号检测不是影响很大么?

网友:
    这东西肯定是闭环,多级。

网友:
回复  fuyibin

     嗯,所以我考虑有没有这样的工艺,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只能改参数了,先上来咨询下高 ...
引用 网友D:

关键看你具体应用是什么?你需要40dB gain,26MHz内flatten?
如果不是有闭环应用的要求,那么做多级放大器级联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反正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定一个不靠谱的spec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说这两个词,闭环,多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