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既然PLL的输出时钟与参考时钟保持一致,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参考时钟呢??

楼主(2014-04-02):
本人最近在做PLL的相关项目,尽管结构原理理解的还算可以了。但一个本质的问题仍然没有想明白:既然PLL的输出时钟与参考时钟保持一致,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参考时钟呢??PLL如果只锁相,那么跟一根导线有何区别呢??   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找到满意的解答。求PLL方面的大神能够为我解惑.....

网友:
比如倍频,过滤高频抖动,时钟恢复,时钟deskew

网友:
参考时钟会有延时什么的,频率综合器可以使需要时钟的地方和输入时钟相同,或者提供更高频率的参考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