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route_guide这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4-04-02):
ICC里有一条命令create_route_guide,请问这条命令是在什么情况下运用的,谢谢。
包括其option里有no_preroute_layers,在什么情况下会有preroute呢?谢谢。

网友:
顾名思义吗。就是一个route的guide 。用法吗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了,有些在stdcell里面也会有route guide 。主要功能就是user 人为去分配一下routing 的resource 和spacing 等
preroute的话 ,我想应该是通过preroute_...产生的net吧 比如 power straps ring ,或者preroute_std_cells 产生的。

网友:
最简单的理解,告诉ICC,什么地方不可以走线

网友(2015-07-04):
主要作用是做routing blockage使用, 比如某些地方你不想route ,

preroute就是special route,比如powe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