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仿真问题

楼主(2014-04-02):
我在使用PSS仿真控制电压与输出频率时,扫描范围是0~1.8V,可输出曲线总是从0.5V开始,且从0.5~1.3V基本是线性关系,这样的话要是线性关系是从0.5V以下开始的,那我的结果不就错了吗。。。恳请各位牛人指导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单独在tran中仿0.5V一下可以起振。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0。5V一下的频率和你pss里设置的频率相差太远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所以你要分多次仿真比如0-0.3,0.3-0.6 。。。然后得到一个完整的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spected Sir,I am beginner in VCO design area. i want to design cross coupled LC VCO as part of my project design, can you refer me books so that i can design LC-VCO for particular range...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加长tsb时间,可能0.5V以下的振荡频率,收敛时间长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按照大家给的提示,我将beat frequency调低问题就解决了。非常感谢!!!

楼主:
大侠们,我仿的相位噪声曲线很大一部分在零以上这正确吗?是不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恳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think so!

网友(2018-01-07):
发个资料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