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最近做了一个ass-AB的输出级,有些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4-04-02):
电路结构是折叠式cascode+class-ab输出级,现在管子的静态点和AC调好了,也接了个闭环仿了个20倍的放大,但我现在想知道class-ab的输出驱动能力怎么仿?改变负载看输出电流?因为我看有的paper上将class-ab的最大输出电流可以是静态偏置电流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我看了下流过负载电容上的电流没有这么大啊。谢谢!

网友:
class ab 是驱动低阻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电容不也可以么

网友:
换电阻负载。电容负载流过的电流会比较小,当电容上的电压快充到预计电位的时候,所以用电阻负载看很明显。肯定的说Class-AB结构的输出电流可以是静态电流的几十倍到上百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好,谢谢你的回答,还有几个请教你一下。1、不知道这个电阻要取多大?我输出共模反馈是用电阻采样的,所以我挂个几百欧的电阻上去我的输出共模电平就全乱了;
2、我改变负载电容试了试,发现随着负载电容的增加,我的尖峰电流也在上升。可以看出负载电阻10pf时尖峰电流100nA,20pf时候200nA,其他时间几乎为零,而我class-ab输出管的静态电流是500nA,这个现象我不是很理解。我的想法是class-ab的最大输出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只要能把电压充到预期的电压电流就不会在增大了,如果电流不够则会继续增大直到理论上的最大值。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整个运放的功耗如何算?按我500nA静态偏置电流来?还是什么?

网友(2017-01-12):
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电路结构是:全差分型折叠式+Two stage,共模反馈也是电阻采检测,外围反馈也是电阻,class ab输出级接的电容负载,输入端加阶跃信号时,发现动态电流还没有静态电流大。
请问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21-09-24):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在做一个一样的东西,同样是卡到这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