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神们一个关于进程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4-04-02):
CPU硬件是否能识别进程?如果能是怎么识别的,是不是有一个tag帮助识别?

网友:
可以识别,有每个进程会分配一个ID号,这个ID号就是在硬件里设计的

网友:
ARM的CP15里面有个寄存器,专门存储当前进程的ID。

网友(2014-12-22):
回复 网友A:

   CP15不是只操作TLB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