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ISE生成用于带时钟延迟的.V文件

楼主(2014-04-02):
因为使用ISE生成的文件在FPGA上出现了问题,现在想生成一个文件用于FPGA后仿,但是使用ISE生成的用于后仿的.V文件是没有加入时钟的延迟的,仅仅是完成了translate,想请教高手们,如何生成带时钟延迟的.V文件用于FPGA验证?

网友:
place & route之后就可以生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好像不可以。我试验了。我们现在生成用于后仿的.V文件是只执行translate中的那一步
  如果执行了后面的map中的步骤就会导致不能够生成.V文件。

  不知道高手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代码有问题,是不是map 或者 par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