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RC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4-02):
1.Ngate S/D connect to power &ground
2.No path from 6v pmos S/D to 1.8V gate
3.Anote of pdiode connect to PWR1P8 cannot have a path to PWR5 PWR10......
4.ERC PATHCHK LABELED!

请问以上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
1. MOS source/Drain一端接power 另一端接GND,除非ESD device 吧.
2. 6v PMOS source/Drain 接到 1.8V gate ,通常加个diode.或者GGmos.
3. 是pdiode在不同power之间有通路 error?
4.要具体看是什么错吧,偶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求大神

网友:
1、4条是比较常见的、通用的信息提示;一般没啥问题;
2、3跟你的具体工艺有关,一定要判断相关连接方式是否可行。
ERC只是信息提示。

楼主:
谢谢大家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方法解决这么多ERC的错误,觉得tape out再去看的话根本没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