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VCO控制电压纹波较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4-04-02):
最近小弟在做PLLFS,但是联仿时发现VCO控制端电压摆幅较大,高达7mV ,查资料说这是由于VCO的振荡信号通过可变电容耦合到控制端电压上的,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减小摆幅,增大滤波器电容或者减小可变电容,但是这三种方法都有其缺陷,且不可能将纹波降低得很小。求教大神这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减小纹波?

网友:
在VCO Control信号上加一个buffer吧,带宽大约PLL的闭环带宽的3~5倍

楼主:
谢谢指导。但是这个的原理是什么呢?VCO控制电压上加Buffer,但是可变电容的瞬时电容还是不相等的,靠近可变电容端的控制电压还是会有纹波,小弟不是太明白,还请详细指导

网友:
Vc上加buffer,会引入Buffer的noise 到VCO

网友:
有点文波应该是正常的,有多少坏处呢?

网友:
提高lp order

楼主:
纹波太大不是会直接影响频率精度吗?7mV的纹波,Kvco增益30MHz/V,输出频率2.3G,这样算的话精度只有90ppm,这样不是太大了吗?指标要求25pp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高order怎么能抑制ripple呢?即使是3-rd order LPF, 最后的cap大小还是会被限制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增加一阶开销并不大,因为这个极点可以离pll bw较远,然而却能有效的抑制spu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呃, CP过来的还行, 楼主是指VCO kick-back回来的吧?

楼主:
对的,现增加了一个buffer,但相位噪声下降了很多啊,低频下降7dBc/Hz

网友:
lcvco?如何是耦合过来的,一定是relevant frequency,可能是输出的一倍到两倍,不会有影响

网友(2014-05-25):
频率很高吗,如果频率很高加上幅度不大的话,其实对输出的影响应该已经不在你关心的范围以内了

网友(2015-03-31):
回复 网友D:

频率高到多高算高?输出频率的5倍以上?纹波多大可以接受?几十微伏?

网友:
I don't think this is a problem for you.

If your VCO operate at a designed freq like 2GHz. The coupling to the Vtune node would be 2GHz or 4GHz depending on
you VCO structure. This 2 or 4GHz 7mv swing will not harmful to your VCO.

TULIPBEARRRRRRR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