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018_rf的寄生参数提取问题

楼主(2014-04-02):
画了个rail to rail的运放,用的是tsmc的018rf工艺。后仿的时候,在低频段的增益接近于零,相位裕度也是负的。直流点也不对。

怀疑是提取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如果在calibre中设置不提取电阻的话,直流电流是对的,但是电压不对;
2.如果在calibre中设置R+C+CC的话,电流镜复制的电流不对。输入的偏置电流是10u,通过电流镜复制成20u和40u。但是本该是40u的一路的电流变成了160u。

在PEX的过程中已经设置m=1, fingers=1,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的情况?

或者说是因为我的版图本身就有问题才出现的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