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LDO,22nF~100nF,5V输出,8~22V电源,NMOS功率管,零极点如何安排?

楼主(2014-04-02):
如题,NMOS作为功率MOS的LDO零极点是怎么安排的啊?如何补偿?补偿电路是怎样的?
做过的给点建议啊,谢谢!

22nF~100nF的片外负载电容,最大输出电流50mA

网友:
负载电流?

网友:
22nF~100nF?这个电容好像要外置?如果是外置那就选大一些。
内置好像面积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用什么补偿结构,主极点放在哪里? 次主是哪个? 零点怎么产生什么的? 谢谢啦

网友:
大家回帖是先看完嘛。我感觉要放外边。没做过这样的

网友:
主极点放在里面(EA输出,NMOSgate),次极点放在输出。零点要看你抵消哪个极点。主要解决低负载电流的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保证EA输出点是主极点? 输出极点变化范围很大啊,零点是怎么引入的,这个我不会,能否给个文章,或者参考电路示意,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不需要零点的,才50mA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求解~~~

网友(2014-09-01):
动态零点补偿次主极点,好像有篇专利,不知道谁能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