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lite 的 burst 传输问题

楼主(2014-04-02):
想高手解释一下,多拍的burst和single的有什么区别?我看AMBA的spec上,即使是在多拍的burst传输模式下,
每一拍的HADDR也是由MASTER发出的,那么和多个None-sequential的single 传输,在时序上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
时序上来说确实是一致的,但在burst传输中,control signals(包括HSIZE,HWRITE等)不变,保证了传输的连续性。一般来说AHB总线上会挂载多个设备,存在Master竞争总线的情况。Master获得总线使用权后,可以在一次burst中传输多笔数据,提高传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