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中SDtool中PSD的设置

楼主(2014-04-02):
一阶sigma delta调制器如下,正弦信号sampling time=0.01

对于频谱不甚了解
请教PSD各项参数如何设置

PSD设置

PSD设置

网友:
sample frequency就是你的采样频率
low bound就是从带宽的下限
upper bound就是带宽的上限
signal frequency就是cycles*fs/N
采样点数
要丢弃的采样点数

网友:
sample frequency 就是你的采样频率
lower band bound就是1 吧
upper band bound就是你的输入信号的带宽
signal frequency 就是你去整数个波形的cycle (质数最好) fin=cycles*sample frequency/采样点数
采样点数就不说了
最后一个意思是前面需要丢弃的点数,从这个点之后的点数开始取点

网友(2015-01-08):
PSD

PSD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PSD中的子模块为什么是这样的么??

网友(2016-01-08):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PSD是用的simulink里面的还是SDtool box里面的??

网友(2016-05-13):
求问你们的SD TOOLS 是在哪里找的呀?我都找不到

网友(2016-07-28):
这TM 是个好贴啊

网友(2016-10-16):
有哪位大神能教教我

网友:
正弦信号的带宽如何确定

网友(2017-05-10):
先看在评价 谢谢

网友:
PSD部分还是自己写吧。。 网上代码也很多。。 需要加窗的PSD工具不好用

网友(2020-06-12):
14年的问题,20年的我也遇到了,,,,,我的psd模块显示的怪怪的。。。

网友(2021-01-20):
出现矩阵维度不一致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2021-12-20):
问题千奇百怪,学到了。

网友:
真TM的解决我问题了

网友(2022-05-10):
我也遇到了

网友B(2023-06-05):
upper band是不是采样频率除以过采样率?

网友(2024-03-03):
引用 网友B:
upper band是不是采样频率除以过采样率?

还要除以2

网友(2025-10-09):
PSD就是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