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时LVS OPTION里面gate选项的问题

楼主(2014-04-03):
本人有个数字模块在做LVS的时候,LVS OPTION里面的gate选项若选turn gate recognition off的时候LVS能够通过,若选recognize all gates选项的话做出来的lvs的结果是错误为0,不通过。有大侠知道是为什么不,按理说第三个选项是认了逻辑门里面的gate的顺序的,这个选项都通过的话那run第一个选项的时候应该是肯定能通过的呀?谢谢大家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option 有三个选择:
1)all
2)simple
3)none
     通常如果你不选的话(off)。它就选上述其中一项(这要看你的calibre版本)。
如果是选all不过有可能是你的.com定义的问题。但只要选none通过的话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们的calibre是2005的,我刚才又run了一下LVS,发现我的power nets没有填,所以出现了error是0个的问题,这次填了power nets以后跑出来还是有错误,但是error不是0,是有两个instance的错误,
file:///C:\Users\haixia.t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0551311\QQ\WinTemp\RichOle\06EB[1~RCX~WW71T3QSGGYX.jpgfile:///C:\Users\haixia.t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0551311\QQ\WinTemp\RichOle\06EB[1~RCX~WW71T3QSGGYX.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2021-06-15):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答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同样是turn off GATE recognition  LVS pass,recognize all gates LVS
error,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
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option 有三个选择:
1)all
2)simple

请问.com是什么呀,在lvs中的哪里?

网友:
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2022-03-30):
请问这个先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选项的作用是LVS是否识别数字电路里面,比如NAND,NOR这种,几个输入A1,A2,A3是否需要区分。

网友D(2022-12-08):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答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同样是turn off GATE recognition  LVS pass,recognize all ...

请问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选turn  off能过才是正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选turn off能过才是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选turn off能过才是正确的

我是选了turn off能过,选那个all就过不了,all会显示版图里的线连了,电路图没有,电路图有的版图没有。就是对应不上

网友F:
以前画数字的时候吃过这个亏,一定要开turn off,这个是认mos管的G端的

网友:
好像是版图数字模块与电路不匹配造成的,例如版图nor2_1的AB标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画数字的时候吃过这个亏,一定要开turn off,这个是认mos管的G端的

你好,请教一下,turn off 不是关闭识别all gates的意思吗,难道不需要识别全部的gates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教一下,turn off 不是关闭识别all gates的意思吗,难道不需要识别全部的gates吗
...

看看这个,关于每一个的解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关于每一个的解释

所以在画数字版图的时候需要turn off?那模拟版图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所以在画数字版图的时候需要turn off?那模拟版图呢

都需要关掉啊,只有关掉跑出来的,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需要关掉啊,只有关掉跑出来的,才是正确的

嗷嗷。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选了turn off能过,选那个all就过不了,all会显示版图里的线连了,电路图没有,电路图有的版图没有。 ...

这有点离谱了,turn off是最精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有点离谱了,turn off是最精准的

我已经解决啦  是电路图的原因,可能是两条线的名字太相似了, 把线的lable去掉就好了

网友(2023-07-31):
我也遇到了,直接把围起来的ring 切个口子就没有报错了

网友:
当你选择recognize all gates时,工具会自动去帮你识别逻辑门的gate,这时候就会出现有些逻辑门的输入ab会被识别反了。所以我们在lvs验证的时候是把自动识别给关闭的

网友(2025-01-06):
lvs option supply里把电源地名字填对了就行了

网友(2025-08-29):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关于每一个的解释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