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d adc SH电路前后仿问题

楼主(2014-04-03):
用的工艺是SMIC40nm工艺,12bit 125M,SH电路opamp采用folded+gainboost+two stage,gainboost采用四个单端运放,前仿真SFDR104DB,opamp带宽800MHz,DC GAIN=102DB,PM=65°,管子size基本原则是finger最多为4,size很大的管子m比较大,每4个接衬底电位,可是后仿结果 (calibre提R+C+CC)SFDR只有60多DB,保持波形出现明显震荡,看起来像是PM不够,又提高了前仿PM到72°,但是SFDR依然很差,想请教各位,有可能是哪些原因啊,需要注意些什么地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仿后仿负载一样么,后仿单独仿过运放没有?还有可以先仿一个DC输入,时钟速度降下来,看看什么情况。有可能你说的振荡只是没有建立充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后仿真环境是一样的,运放没有单独仿,刚刚我把时钟降到80M,setting会好一点(SFDR没有测,仿真时间太长,只看了第一个保持波形建立最后抖动大概是20uV),这说明我的带宽没有做够?带宽已经900MHz

网友:
回复 楼主:

20uV? 直接忽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80M的数据,如果是125M,有56百uV

网友:
回复 楼主:

    20uV应该是仿真的误差,我觉得你的电路应该是PM不够,可能不到30,你可以尝试对运放做后仿,只提取C+CC跑,会更快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单仿了运放(否仿,环境和前仿一样),带宽和PM足够,PM=70°,运放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怀疑可能是开关的问题,你觉得呢

网友(2017-02-22):
问题咋解决的啊,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