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SAR的片内reference buffer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4-04-03):
各种论文一概回避这个问题,不提reference buffer啊!各种低功耗的功耗也都不提reference buffer的功耗。
30M采样率的,实际相当于300多兆啊!而且负载电容还变化,传统buffer很难做,即使用源随结构。
老板给的指标是又要省面积又要省功耗。
替换原来的1.5mW的sigma delta。信号带宽1M,为了不重做滤波器,还要把sar做到20多兆。

网友:
这东西就是烧电流和面积出来的。

网友:
加冗余位,可以校准建立误差

网友:
1MHz bandwidth 为啥做SAR, sigma-delta 是超级理想啊

楼主:
加冗余位,可以校准建立误差
引用 网友A:

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这种的? 还是非二进制的?

楼主:
这东西就是烧电流和面积出来的。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加大功耗都搞不上去,还是source follower 结构。65nm工艺

网友:
問一下  1Mhz  sigma_delta ..那 over sample 要多高 clock ? 多少 bit ?

SAR  一般 1Mhz 大家會要求 clock 多高?

sigma delta 以前認知是 audio band , 因為有 digital filer . 會 over sample -> sinc filter
  再降回來 . audio 使用 16bit  都是透過 digital filter 增加 SNR .
但 1Mhz speed 使用 sigma delta 那 over sample clock 得多高?

A 7-bit 2.5GS/sec Time-Interleaved C-2C SAR ADC
G bits SAR ?

A 12-Bit, 10-MHz Bandwidth, Continuous-Time Sigma-Del
950M samp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sigma-delta adc 用在adsl receiver 已经是10几年了。ADSL2+ 是2.2MHz 14b.

楼主:
求一篇文章 A 0.92mW 10-bit 50-MS/s SAR ADC in 0.13um CMOS Process

C. C. Liu, S. J. Chang, G. Y. Huang, Y. Z. Lin, “A 0.92mW 10-bit 50-MS/s SAR ADC in 0.13μm CMOS process,” Symp. on VLSI Circuits, pp. 236-237, Jun. 2009,.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4578318_A_0.92mW_10-bit_50-MSs_SAR_ADC_in_0.13m_CMOS_process

我的vlsi刚好缺2009年的

已下载!!

网友:
这篇没有ref 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9SOVC A 0.92mW 10 bit 50 MSs SAR ADC in 0.13um CMOS Process.pdf

GOOGLE 可發現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考虑DAC的建立误差,这篇文章的方法就够了啊,而且实现比较简单

网友:
paper 里 ref 大部分都是连到vdd 和gnd.

楼主:
这篇文章讲的太粗略了,还有些地方没搞明白。

所有电容参与采样(包括三个补偿电容),那么如果输入信号最高,13个初始code应该都是1,最终code应该也是1111111111,那么如果输入信号最低,13个初始code应该都是0,最终code应该也是0000000000。但实际按那个-73的补码加法来算,最高可以是1111111111,最低成了11110110111 (-73)。
如果补偿电容不参与采样,那么ADC就把输入范围改变了。

楼主:
这篇文章讲的太粗略了,还有些地方没搞明白。

所有电容参与采样(包括三个补偿电容),那么如果输入 ...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雨丝你好,能不能介绍下你对这片文章的理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就是原来一个电压值对应一个code,加了3个冗余位后,一个电压值可以对应多个code。
以一个数字为例
二进制的情况下:33=32+16-8-4-2-1   对应110000。

如果增加16和4这两个冗余位
那么   33=32+16-16+8-4-4+2+1      (16和4出现两次)
或者   33=32-16+16+8-4-4+2+1      (第一个16本来加16,比较器判断错误,被算成减16,后面可以纠正回来)
或者   33=32+16-16-8+4+4+2+1     (第一个4本来减4,比较器判断错误,被算成加4,后面可以纠正回来)

至于文章后面那一段数字补码加法,可以忽略,本质还是每个电容(正常电容和补偿冗余电容)对应的权重相加。
不考虑offset的情况下,以上分别是下面非补码二进制相加

上面结果111011和真实结果110000的差就是那个offset (论文中的-73)

我刚搭了个电路,没有二进制补码相加,而是分别将本来的10bit和冗余的3bit分别通过理想DAC后用模拟相加,得到的最终波形是正确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感謝大家的資訊

楼主:
同样的ref buf,sfdr原来只能40db,用了冗余位后,到了75db。可惜的是我之前的校准白做了,用了冗余位后,原来的校准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面积和功耗比sigma-delta 强么?

网友:
这方面的知识,有待进一步学习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兄台也是异步的SAR吧,不知道你的corner跑下来怎么样,我40nm制程,PVT跑下来,在满足70dB线性度要求下,采样率最慢90MSPS,最快有160MSPS,不进行corner校正的话PVT覆盖下来太痛苦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附几篇可以用在SAR ADC 上的buffer 参考论文

网友A:
回复 楼主:

   敢问你之前用的什么校准算法??前台的?

楼主:
我就30来兆,做的同步的。
你单路做到90M?那很牛啊!
reference buf是片内吗?

回复  雨丝
兄台也是异步的SAR吧,不知道你的corner跑下来怎么样,我40nm制程,PVT跑下来,在满足70dB线 ...
引用 网友F:

楼主:
之前做的是最早经典校准算法,根据高位电容等于剩下低位电容之和的原理把电容误差测量出来然后正常工作模式再补偿每一位,allen教材上提到的那种。
尝试过非二进制lms算法,没搞明白。如果兄台做过给指点下。

回复  雨丝
   敢问你之前用的什么校准算法??前台的?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全集成内部快buffer,replica source结构,这部分功耗仍然占了整体70%的功耗,不过如果采用动态电流递减的方式,buffer功耗也可以再降低些。SAR ADC core的功耗和面积可以做的很小,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把压力转移到了reference buffer和input driver上去了,只是说它着重优化的点少了些,所以设计一个SAR的工作量确实还是比pipelined少了很多。
附件是一个replica source buffer,我们曾经在高速高精度的pipelined里用过,还不错。

楼主:
谢谢suming。
能分享一下你sar更多的细节吗?具体指标?功耗面积?电容多大?用的什么结构是否分段?有没有电容校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SAR ADC面积如果加上decap这些0.07左右,不过bandgap占了个大头,下一版着重把bandgap搞一下。还有就是reference的不对称PSRR着实是个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F:

   一个reference buffer基本就吃掉了6mA多的电流,这个太汗了~

楼主:
这个面积和功耗比pipeline小多了!
电容分段了吗?校准了吗?

回复  sumig
   一个reference buffer基本就吃掉了6mA多的电流,这个太汗了~
引用 网友F:

网友:
是非二进制的?

楼主:
問一下  1Mhz  sigma_delta ..那 over sample 要多高 clock ? 多少 bit ?

SAR  一般 1Mhz 大家會要求 cl ...
引用 网友C:

    24倍够了,对于10bit的 ,10倍以上过采样率就能做了。

楼主:
雨丝你好,能不能介绍下你对这片文章的理解,谢谢!
引用 网友E:

最原始的出处是  S.-H. Cho, C.-K. Lee, B.-R.-S. Sung, and S.-T. Ryu, “Digital error correction technique for binary decision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s,” Electron. Lett., pp. 395–397, Apr. 2009.

类似出现的有 Cho et. al., “A 550-uW 10-b 40-MS/s SAR ADC with Multistep addition-only digital error correction”, JSSC, aug. 2011 13

网友:
电容是否分段了?是否需要校准?谢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没有分段,纯粹版图硬匹配,这也是现在最忧心的地方~

楼主:
我准备就用上面论文里那种冗余。
打算分两段,凑了一下能凑整数倍电容。
现在估计难点转移到input buffer,实际是个有源滤波器的驱动能力了。驱动能力要比以前大十多倍啊!

回复  雨丝
   没有分段,纯粹版图硬匹配,这也是现在最忧心的地方~
引用 网友F: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做功耗好像划不来。还不如多挖掘一下sigma-delta 的潜力。你们已有的sigma-delta 已经做到<100fJ/conv 了么?

楼主:
sigma delt 1M信号带宽,两路3mW. 单纯比这个没意义,因为产品要从真个系统考虑,ADC功耗低可能带来前面的滤波器更难做功耗更高。

做主要是SAR要替换另一个产品里的pipeline,替换sigma delta只是顺便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尝试下能不能做成switch opamp结构的而且能够快速恢复,主要是在SAR 转换的周期内,input buffer纯粹浪费功耗啊

楼主:
回复  雨丝
你尝试下能不能做成switch opamp结构的而且能够快速恢复,主要是在SAR 转换的周期内,input b ...
引用 网友F:

那得在加个buffer了,以前是Filter直接驱动的。
其实我看替换sigma delta应该是没戏,替换另外一个产品的pipeline,怎么面积和功耗都能小很多。

网友F:
那得在加个buffer了,以前是Filter直接驱动的。
其实我看替换sigma delta应该是没戏,替换另外一个产品 ...
引用 楼主:

你司如果愿意买ip or 外包,请站内消息联系我。非常成熟。

楼主:
你司如果愿意买ip or 外包,请站内消息联系我。非常成熟。
引用 网友G:

站内发个主要指标我看看

网友:
站内发个主要指标我看看
引用 楼主:

对于你的10bit 32M,实测ENOB>9bit;电流面积都很小,至少在国内是领先水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continous-time sigma-delta, 前端滤波器驱动会很轻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做成switched opamp, 驱动input buffer 的模块会不会有额外要求?

楼主:
回复  雨丝

    如果用continous-time sigma-delta, 前端滤波器驱动会很轻松啊。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sigma delta 用的SC的

楼主:
   我现在用冗余结构,1mA有希望搞定,另外加上前面的Filter试了一下,将采样时间加到两个周期,问题不大。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很不错了,对了你加封装模型仿真过没有,如果只采用VREFP buffer + GND_REF的话,两者的因为电感造成抖动会不太一样,另外PSRR也不是特别对称,所以我只好在片内加了很多GND_REF到VDD、VREFP以及GND的decap,以抵消这个影响,这个问题搞得我特别头疼。另外,你片内电源到地decap加了多少哪,我一般把30%面积给decap了,我曾在一个AFE项目里加过接近3000pF的decap,总之键合险电感太讨厌了。

楼主:
我是差分的,两个reference buffer,所以受电源地影响小一些。主要也是为了兼容之前的输入范围。

回复  雨丝
那很不错了,对了你加封装模型仿真过没有,如果只采用VREFP buffer + GND_REF的话,两者的因 ...
引用 网友F: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分的好好很多了,只要基准源处处理好了,VREFP和VREFN的对电源和地的对称性就好多了。

网友:
看了一下paper,感觉这个冗余的sar不能解决输入开关关断时的charge injection的问题啊

网友:
请问楼上看得是哪片paper?

网友A:
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

楼主:
看了一下paper,感觉这个冗余的sar不能解决输入开关关断时的charge injection的问题啊
引用 网友H:

底板采样就可以了啊!这个跟冗余不冗余没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明白你的意思。底板采样技术(Bottom-Plate Sampling)不就是解决电荷注入问题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搞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2014-08-22):
顶贴只为俺下载,喔喔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类似LDO的结构。

网友(2014-11-22):
回复 楼主:

大哥,问下这个校准的冗余电容是在采样里还是不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请教CC.LIU的那个capactor compasition (就是数字校准DEC)一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牛,给我讲讲这个文章好吗

网友(2015-01-07):
回复 网友F:

楼主(2015-02-15):
在不在都可以,对精度没有影响,增益的问题。增益是1的话就不采样。

网友:
vdd (1V) + on-chip caps

网友:
留位,做的时候仔细来看

网友(2015-03-24):
及时雨啊,这个帖子又学了个冗余位的方法~

网友(2015-06-01):
回复 网友F:
能给一下你这幅图的出处么?万分·感谢!

网友(2015-07-07):
回复 楼主:

   求教: 多少bit 的 SAR,多少采样率? 这种结构可以大约1mA的ref buffer

网友:
下次来就忘了

网友:
我尝试过做8位100M,但是发现功耗太大了。试了很多结构都不行。100ps建立的要求太苛刻了

楼主:
paper 里 ref 大部分都是连到vdd 和gnd.
引用 网友D:

    SOC很难提供这么干净的vdd 和gnd,至少波动得小于0.5m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There might be a huge design complexity involved on the digital filter of the sigma delta ADC. The over sampling ratio is obviously reduced as you can not have large clock frequencies.

网友:
回复 网友J:

   如果高OSR, 1MHz bandwidth  有啥复杂

网友(2015-10-27):
sumig,我们应该是一个实验室的

网友:
不错,非常感谢前辈们的指导

网友:
多谢多谢  受教了

楼主:
回复  bikku007

   如果高OSR, 1MHz bandwidth  有啥复杂
引用 网友D:

用连续时间sigma delta了,不过面积功耗跟做出来的SAR都差不多   (两路面积0.1  3mW,含bandgap reference buffer)  连续时间sd还有潜力可以挖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期望的snr 是多少。如果FOM 大于50fj/conv, 那还是有潜力可以挖的:)
    sar 算上了前端驱动的功耗没?

网友(2016-03-25):
回复 网友F:

   下载 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拉风哥 该replica source buffer出处呢?

网友(2016-08-11):
高速SAR的片内reference buffer都是怎么做

网友(2017-02-17):
正在做reference buffer方面,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2017-05-02):
mark 留下前辈信息

网友(2018-01-15):
Goooood Data for us

网友(2019-07-18):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附几篇可以用在SAR ADC 上的buffer 参考论文

拉风最牛逼!

网友(2025-01-10):
学习学习,25年再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