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自动提取网表,以及报告的版图定位问题

楼主(2014-04-03):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希望得到帮助:假设我的layout top cell为ADC,所在的lib为"L";与其匹配的schematic所在lib为"S";同事有另外一个lib “A” 同样包含top cell的ADC,那么我的问题如下:

1),calibre lvs验证时,netlist里面的"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选中,同时"S"对应的ADC的电路是打开的,仍旧不能自动提取网表,lvs验证同样提示要选择电路;除非打开的ADC的电路是和layout在同一lib里面,可以被自动提取。

2),当验证结束,查看drc/lvs错误报告时,本应该定位''L"里面的版图,但是点击错误信息,会弹出"A"中ADC的版图,即被错误定位了版图。

请问上面两个问题要做怎样的处理?我之前用2010版eda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只是最近用2013版才出现的,理论上应该只是option的问题。

网友:
查看runset以及rule文件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感觉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同样的set file来做,2010和2013的情况会不同。不过可以肯定有某个设置问题,暂时确定不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