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 ADC模拟输入范围与参考电压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2014-04-03):
SAR ADC模拟输入范围与参考电压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2014-11-22):
一把尺子去量一根棍子,你觉得呢

网友:
数据转换系统的参考电压取值,理想模型下是输入信号的满摆幅值(电压基准为零),实际应用时会有所变化,但一般会更大一些

网友(2017-12-07):
SAR ADC模拟输入范围与参考电压之间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