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talk、crosstalk和SI

楼主(2014-04-03):
问大家一个比较菜的问题,xtalk、crosstalk和SI指的是一回事么??一般在哪一步修?PR工具能报么?最后需要到PT里去报么??谢谢谢谢!!

网友:
线线之间存在电容,一条的跳变会对另一条产生影响。
能报,但一般还都是以signoff工具的结果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