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的viva用不了

楼主(2014-04-03):
如图所示,安装好ic615与mmsim7.2后,ic615能正常启动和仿真,但是在终端输入viva命令,启动后闪退,然后提示找不到license feature 111,是证书的原因吗?有没有好用的证书?

网友(2015-09-2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在命令行中直接输入命令:viva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楼上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