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P放大倍数疑问

楼主(2014-04-03):
我用multisim 画了个ne5532P放大器,发现R1,R2如果是1K和9k 放大倍数达不到10倍,最多5倍多,但是改为10K,90K就可以,哪位知道原因,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14-05-11):
电路图是这样的 ?

网友(2014-06-30):
偏置电流的影响,特别是双极型晶体管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