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子模块的电源条如何拓展出来??

楼主(2014-04-04):
拼芯片顶层的时候,用preroute_instances 连接macro和pad时,子模块的电源条并没有扩展到旁边的电源条上,子模块内部的电源条是用force_to_boundary_and_generate_pin,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错了?还有,做IRdrop时,选择flatten,但压降分析没有到达子模块内部,这是为什么。
ps.子模块是用create_block_abstraction产生的。

子模块cluster_4_inst,左边为顶层的电源条

子模块cluster_4_inst,左边为顶层的电源条

网友:
查sub module 有没有PGpin,顶层power strap属性,顶层routing guide/blockage, 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 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sub module中没有找到PG pin,顶层的power strap属性为P/G Strap,顶层我们没有routing guide/blockage,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 也是没有设置的

楼主:
最后发现原来是在将icc的floorplan导到dc时,没有将pg的port信息(create terminal)写入fp文件中,导致没有pg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