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算参数K值选择

楼主(2014-04-04):
刚接触CMOS的学习设计,通常仿真前需要根据电路性能指标手算预估MOS管的宽长比,我想知道大家是如何选取较精确的本征挂到参数K值的,等于uCox,还有沟道长度调制系数LAMBDA,以及阈值电压Vt的选取?因为仿真发现这些参数都是在变化的,那么咱们手算的时候到底怎么取才较精确呢?至少可以保证计算的准确度高一点点,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求解答,谢谢!

楼主:
书上说从工艺库模型中查到的,下面是我在工艺库文件里找到的NMOS模型,请问是哪些个参数。。实在不知道,求解答。。。。。。
.model mn n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lmin = 5.0e-7  lmax = 2.0e-5  wmin = 5.0e-7  wmax = 2.0e-5
+tref = 25.0
+version = 3.2
+hspver =  2000.2
+tox = '1.25e-08+toxn'
+xj =  1.0000000e-07
+nch =  1.4924999e+17
+lln =  1.0000000
+lwn =  1.0000000
+wln =  1.0000000
+wwn =  1.0000000
+lint =  0.00
+ll =  1.0850657e-14
+lw =  -5.0000000e-21
+lwl =  -7.4160580e-21
+wint =  1.3450000e-07
+wl =  -6.5402850e-14
+ww =  -3.6158840e-14
+wwl =  -2.6667273e-22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0.00e+00+xln'
+xw = '0.00e+00+xwn'
+lmlt =   1
+wmlt =   1
+binflag =   0
+dwg =  -2.3440163e-09
+dwb =  6.3122880e-09
*
*NMOS Noise Parameters
+noimod= 1
+kf= 1.40056062662658E-29
+af= 0.559711233377457
+ef= 0.988859925270081
*
* diode parameters
+acm =  2
+ldif = 0.00
+hdif = 5.00e-07
+rsh =  60
+rd =  0
+rs =  0
+rsc =  0
+rdc =  0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7.55e-01+vth0n'  pvth0 =  -2.8450000e-14
+k1 =  0.7923000
+k2 =  3.3844000e-02
+k3 = -7.6100000  lk3 = 1.1000006e-07  wk3 =  1.1600000e-06
+dvt0 = 9.7212000  ldvt0 =  2.0210000e-06
+dvt1 =  0.7776000
+dvt2 = -6.1170000e-03  wdvt2 =  -3.0220001e-08
+dvt0w =  6.3178490e-02
+dvt1w =  0.00
+dvt2w =  0.2375000
+nlx =  4.2079000e-07
+w0 =  0.00
+k3b = 0.6043000  pk3b =  3.0000002e-13
+ngate =  1.0000000e+23
+vfb =  -0.8949800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6.4038830e+04  pvsat =  3.6100000e-10
+ua =  -3.5938450e-10
+ub =  2.2536685e-18
+uc =  4.9139520e-11
+rdsw =  8.0636650e+02
+prwb = 5.0100010e-03  pprwb =  5.0000000e-14
+prwg = 5.8200000e-10  pprwg =  -8.9052070e-15
+wr =  1.0000000
+u0 =  4.0425720e-02
+a0 = 1.1484001  la0 = -7.0913550e-07  wa0 = 9.0000010e-08  pa0 =  -1.0000001e-13
+keta = -6.0000000e-03  lketa =  -1.4150000e-08
+a1 =  0.00
+a2 =  0.9900000
+ags = 0.1360000  lags = 1.7782144e-08  pags =  1.1600000e-13
+b0 =  -1.1810000e-08
+b1 =  1.0210000e-05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  -0.1516000
+nfactor =  0.5101000
+cit =  4.9180000e-06
+cdsc =  4.6920000e-03
+cdscb =  -1.3220000e-04
+cdscd =  0.00
+eta0 = 0.1177000  peta0 =  8.0000000e-14
+etab =  -3.4688240e-02
+dsub =  0.583078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1.8977000
+pdiblc1 =  0.1000000
+pdiblc2 =  1.7299000e-03
+pdiblcb =  -0.1250000
+drout =  3.0000000
+pscbe1 =  4.9480000e+08
+pscbe2 =  4.0500000e-06
+pvag =  0.00
+delta =  1.0000000e-02
+alpha0 =  0.00
+alpha1 =  0.00
+beta0 =  30.0000000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  -0.3813780
+kt2 =  -3.1836310e-02
+at =  2.1657000e+04
+ute =  -1.2951473
+ua1 =  3.7449790e-09
+ub1 =  -5.4665100e-18
+uc1 =  -9.7921100e-11
+kt1l =  3.5527000e-15
+prt =  20.0000000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 '8.13e-04+cjn'
+mj =  0.2999605
+pb =  0.6647527
+cjsw = '2.80e-10+cjswn'
+mjsw =  0.1652686
+php =  0.496524
+cjgate = '4.99e-10+cjgaten'
+tpb =  1.780267e-03
+tpbsw =  1.749689e-03
+tcj =  1.246081e-03
+tcjsw =  8.846801e-04
+js = 2.62e-07
+jsw = 0.00
+n = 1.0
+xti = 3.0
+cgdo = '1.83e-10+cgdon'
+cgso = '1.83e-10+cgson'
+cgbo = 1.0e-13
+capmod =  2
+nqsmod =  0
+elm =  5
+xpart =  0
+cgsl =  2.4300000e-17
+cgdl =  2.4300000e-17
+ckappa =  0.6000000
+cf =  0.00
+clc =  5.0000000e-12
+cle =  2.3309000
+dlc =  -2.43e-17
+dwc =  -2.43e-17
+vfbcv =  -0.864
+llc =  0
+lwc =  0
+wlc =  0
+wwc =  0
+lwlc =  0
+wwlc =  0
+acde =  0.5
+moin =  15
+noff =  1
+voffcv =  0
+tlevc=1

网友:
有PDK吗? 有的话仿几个点的Id, 拿w/L一算就得到了啊

网友:
呃, 补充一下, 你看到变化应该是因为不同的状态, 你可以选择贴近你应用的状态去仿真, 比如strong inversion, long channel. 毕竟工程师最喜欢的话, 就是能拿等效一阶线性最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PD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仿真的二级运放,管子都是工作的饱和区,但是参数还是差异挺大的。。那可不可以给定一个管子N管或者P管,以不同的漏源电压和不同的栅源电压进行扫描,然后lis文件列表查看其在各种不同状态下的阈值电压,K值参数,然后取平均,这样得到计算参数,,我觉得这样比较准确点。,。。

网友:
查了个工艺文档,0.5um 5V nmos的k'=1E-4 A/V^2 , pmos的k'=0.35E-4 A/V^2 ,和自己搭个电流源算出来的差不多,实际上常见的MOS的饱和区输出电阻会随着VDS变化,一阶模型能初略算出来就不错了

用仿真倒算出来的0.5um 5V CMOS参数

CHARTER
nmos K=1.3e-4
pmos K=0.4e-4

UMC
nmos K=1.1e-4
pmos K=3.7e-5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可以做这个事情, 但是必要性有待商榷.因为得到这些值只是让designer心里有个方向, 具体参数还是要看tool的结果, 否则就不需要做simulation了, 对吧.
现在MOS model level已经远远超出人肉能直观理解的一阶二阶线性范围了.
个人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B:
Process design kit, which is offered by foundry to designer to smooth the simulation and silicon 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