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FLASH掉电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4-04-04):
我的一块电路板fpga用的是xc3s200an,但在 flash烧写成功的前提下,掉电之后程序丢失,请问是什么原因?望各路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描述太模糊了,你确信程序已经正确写入flash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信已经烧写进flash了,因为掉电时间短暂的情况下(1小时),重新开机是不会掉的,若间隔一晚上再来,程序就掉了!头疼!

网友:
可能flash芯片出问题了,换个片子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flash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