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雪崩击穿和漏电

楼主(2014-04-04):
温度越高pn结雪崩击穿电压越高,但是温度越高pn结漏电越大,这两个不是矛盾的么?高人给解释下吧,谢谢!

网友:
漏电流是由于少子电子和空穴的抽取引起的,而雪崩击穿是由于碰撞电离引起的,碰撞电离是因为半导体的共价键断裂产生电子空穴对。雪崩击穿随温度升高的原因是随温度升高,晶格散射变强。个人认为,虽然漏电流增大会增加可以使达到半导体禁带宽度能量的电子,但是产生雪崩倍增的条件应该是主要考虑的。因为漏电流再大,如果在耗尽区没有内产生雪崩倍增,那么反向电流都会是有限的,不会产生击穿。

楼主:
温度高漏电流增大不是会造成击穿电压下降么?比如我们一般认为反向电流1uA时是击穿点,那么温度越高达到1uA漏电的电压就会越低,不就是击穿电压越低么?雪崩击穿电压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的前提是不是认为没有其他漏电流?

网友:
不能以1uA的条件去判断breakdown Voltage,这个是常温条件,对高温不适应,主要是看电流的突变点。雪崩击穿电压主要是跟晶格碰撞电离有关系,温度高,电离得更多,但晶格原子振动得更激烈,被散射概率更高,也即载流子平均自由程更短,这样会影响到获得能量,这样就会导致要获得同样的倍增因子就需要加大电压来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牛!茅塞顿开。

网友(2014-10-01):
恩恩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