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 Pro 与Xilinx XST综合的区别

楼主(2014-04-04):
RT,这两种synthesize工具有什么区别,哪种性能更好?

楼主:
刷分可耻

网友:
Synplify Pro是业界性能最好的综合工具

网友A:
synplify pro 明显比XST要好,面积和时序上都好很多。而且XST不支持system verilog。但是synplify pro有时候会出错误网表,如果verilog/vhdl代码过于复杂。 vivado现在感觉上会比synplify pro更好,但是不明显。

网友:
如果综合出来 你认为错误了
那一般都是code写的有问题
总体来说S比X好很多

网友B(2020-05-13):
XTS没用过,但是用synlify一定得擦亮眼睛,注意选一个比较稳定的版本,有些版本会有BUG,把一些verilog写法瞎综合,让人往死里定位也定位不出来问题;

网友(2021-10-21):
引用 网友A:
synplify pro 明显比XST要好,面积和时序上都好很多。而且XST不支持system verilog。但是synplify pro有时 ...

最近确实遇到类似情形,synplify综合网标error,vivado综合就正常,但不知怎么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XTS没用过,但是用synlify一定得擦亮眼睛,注意选一个比较稳定的版本,有些版本会有BUG,把一些verilog写法 ...

是呀,最近综合遇到个问题,可能是问题藏得太深,也可能是我水平太差,死活也debug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