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 issues

楼主(2014-04-04):
记得sdc 里面的 set_false_path 不是都是成对出现的吗, 看见下面的sdc 却不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望大虾们指点一下: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PCI_CLK]    -to [get_clocks SD_DDR_CLK]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SYS_CLK]    -to [get_clocks SD_DDR_CLK]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SYS_2x_CLK] -to [get_clocks SD_DDR_CLK]

楼主:
大神都去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成对”是指:
set_false_path -from A -to B
set_false_path -from B    -to A

吗?

这也不尽然吧?简单地比如当没有从B到A的path时,就设第一条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斑竹的回复,除了你说的path 不存在的这种情况,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斑竹的回复, 感觉你说的欠妥啊,因为我觉得在design中,特别是clock 之间很多path本身都不存在的,但是在dedfault情况下,tool会分析所有clock组合之间的关系,而把这些clock之间设成false,可以阻止tool去分析,我上面说的问题,其实我认为并不会影响timing的结果,因为path 都不存在,分析也分析不出神马东东,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从“SD_DDR_CLK” 到那三个clock之间为什么不设成false, “SD_DDR_CLK” 是个generate clock,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DC在综合的时候一些设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