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将FPGA的输出引出来

楼主(2014-04-04):
我用的开发板是Digilent的Virtex 5开发板,我在验证程序的时候将输出用LED灯来显示,现在我要将它引出来来驱动一个电路,那如何将这些输出引出来呢?板子似乎没有预留能够接输出的管脚吧?

自学FPGA做毕业设计,所以大家多指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得去查你的开发板原理图了。有些引脚已经分配给固定外设了,一般应该会预留一些自由分配的引脚,看看下面那排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那一排真的可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它输出的高低电平分别是3.2V和1.6V了……?

网友:
查看一下工程里,管脚所分配的电平属性,可配置为TTL信号,具体还需要翻一翻电路图,确认所选测试pin是否支持你需要的电平

网友:
板子很牛,我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