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yperLynx里的BoardSim怎么设置叠层和线宽?

楼主(2014-04-04):
HyperLynx里的BoardSim怎么设置叠层和线宽?我用的是PADS9.2.把生成的.hyp导入HyperLynx里的BoardSim里。查看叠层和线宽不知怎么修改?
就选择了一个网络进行仿真。提示结果如下:
Warning : The stackup has errors!
use setup>stackup>edit to fix the stackup.
请帮忙指点下具体怎样设置叠层和线宽的参数?或仿真一个已布线的PCB的具体操作方法?
谢谢!!

网友(2015-07-28):
不知道,教程里面3种方式可以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