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定义成寄存器的变量一定会综合成寄存器吗?

楼主(2014-04-04):
其实我想问的是,在实现纯组合逻辑的always块中,被赋值的reg在最后综合的时候还是寄存器吗?
////////////////
reg c;always @(a){
c=b;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的,而且你已经说了是组合逻辑。具体可查看IEEE verilog标准中关于reg数据类型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关于verilog标准的事。。现在的标准是不是2005啊?和之前的标准兼容吗?对于新的标准,我应该重点关注什么呢?(标准是不是把语法又讲了一遍?一般的verilog书上都有的吧?。。)

网友:
You can reference the IEEE-1364. It is a standard of the 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有几百页,我只想看重点,怎么搞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里不会就看哪 标准是用来查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你写的是 组合逻辑。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EDA软件,比如ISE,DC都有对应的综合手册,可以参考,页数不多。不要用奇怪的语句,也不存在奇怪的器件,这些都有约定俗成的标准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