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ell:why contact Uneven distribution On souce and drain?

楼主(2014-04-04):
进行Contact repeat in x and y 的时候,在Number Of y Repetitions框 套用公式y=(W+a)/b.其中W是Mos的宽.a和b是常量。编译后,调用,会发现Y方向上,两头的OD ENCLOSE CT 不同,也就是说contact没有均匀的分布在source and drain 上。请教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
搜索一下,论坛里面有你的答案,何必等答案来找你,你不是第一个遇到,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网友:
你用 Pcell GUI 工具制作 Pcell 有很多限制的,不是说不能实现,是很麻烦。你说的这个应该是 subrectangle 分布问题,在 Pcell  制作中,这种分布共有两种方式:distribute 和 minimum,写
这种要求比较高的,建议直接用 skill 脚本来制作 Pcell 比较方便。用 Cadence ROD 函数轻松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对,在GUI下面确实有很多限制。

网友:
ROD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