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情况下,有外延的工艺载流子迁移率更高吗?

楼主(2014-04-04):
如题,外延和非外延工艺比较,一般是外延的迁移率更高一些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
外延层可以做得掺杂浓度更低,这样对载流子散射也没那么强,相应迁移率也会增大。另外外延层一致性比较好,缺陷比衬底少,这样对迁移率也有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您对工艺很精通。我一直还有一个问题困扰,就是硅衬底上面做大电流和大功率的器件,在工艺上有哪些要求?也就是什么样的工艺(不论高低压,从广义上来说)才适合做大电流和大功率的器件?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2014-10-27):
我想知道用Hall怎么能测到沟道的迁移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剖面图中区分衬底和外延的类型?或者一般衬底和外延的类型是如何区分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