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运放】方面的问题:为什么我设计的运算放大电路不能达到理论的放大值?!

楼主(2014-04-04):
我连了一个同相运算放大电路,理论的放大倍数是11倍(一个电阻是100欧,一个电阻1K欧),但是实际仿真出来效果是才放大了4倍左右。。

输入信号是一个三角脉冲(上升沿7ns,下降沿13ns,峰值16uV),听说可能是带宽问题,我修改了仿真电路中的运放带宽到1000MHZ以上,放大倍数确实正常了。但是我该怎么选择实际的运放??

看了一款运放AD8099,手册中写着:700MHZ(G=正负2)550MHZ(G=正负10),不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是说用在放大10倍的电路的话,带宽只有550MHZ吗?

另外,
如果运放的电源是5V的话,用在同相放大电路里面,最大的输入一般能到多少?

【求前辈指教!!!】